[笔记本电脑]
FN+快捷键不锁触摸板维修

楼主(2020-09-20):
版号:KN12
故障:FN+快捷键不锁触摸板
维修细路:FN+快捷键不锁触摸板,本以为是EC那边小故障,没想到会修了好久,结局也在意料之外,同时也希望有高手来解答EC是通过什么信号来控制锁定触摸板的。
维修过程:先来张主板图片,正面

反面
退3片主板,客户反馈FN+快捷键不锁触摸板,主板拿到手后,先看外观没什么问题,于是装上硬盘、键盘、触摸板,开机进系统按快捷键试试,发现跟客户描述的一样,锁不了
于是把硬盘、键盘、触摸板安装到好主板上试了下,发现可以锁定,可以确认是主板问题。

打开图纸找到键盘接口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键盘接口对地阻值570左右,未发现异常
键盘是EC控制的,会不会是ECROM或者BIOS问题?那先刷个程序试试,刷完之后,发现故障不变。那只好换EC了,没想到换了EC之后,还是锁不了,

这下被整懵了,心想键盘不好使,也就这此问题了,还有哪漏了。于是又量了EC供电、EC的复位,KBRST键盘复位、电压都是3.2V左右,正常的
难道是换的有问题?对自己手工还是有点信心的,感觉不太可能没换好,但又没有思路,于是抱着试试看心态,又把所有的东西又重新更换一遍,换完之后果然还是没好!
过了几天客户催着要板子,有个同事说,不行你换个CPU试试吧,我说:不锁触摸跟CPU有什么关系,不可能是CPU的!同事说,你现在也修不出来,你换个试试喽。先换个试试吧,没想到换完CPU后,故障消失了,好了!于是把另外2片也换了,也都好了。

最后找到触摸电路,
发现触摸信号来自CPU,应该是键盘发出信号给CPU,CPU来控制触摸功能。CPU有问题,应该是收到了锁定信号,但不锁定。维修到此完毕。
最后功能拍不了图片,就不上开机图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EC是发出什么信号来通知CPU锁定触摸的,还希望有高手来解答。

 会员178956300鑫豆2024-8-2 10:50
 会员12416082元2023-8-7 17:10

网友(点评):
兄弟晒下你的BGA 看看

网友:
有备件就是方便啊

网友A:
是不是不是某一个引脚而是走的I2C总线,没有研究过这类故障,前几天到时遇到过苹果的亮度控制,翻遍U9600芯片也没发现那个引脚控制,所以怀疑是走的总线

网友:
我的电脑也不能锁。下了个软件锁了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网友:
拔掉触摸排线?!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个问题有点奇葩嘛?

网友:
键盘信号给到EC,EC传给CPU,CPU控制触控板接口第5脚TPAD_EN电平高低,来开启或关产触控板。

网友B:
有多台相同机器,羡慕
每个元件都敢换、能换,技术自信,佩服!

网友:
可以,看来是现维修行业都不忙,可以提升一下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是某一个引脚而是走的I2C总线,没有研究过这类故障,前几天到时遇到过苹果的亮度控制,翻遍U9600芯 ...

有这个可能

网友:
现在动不动就要干CPU了

网友:
以后换U是趋势了,CPU坏各种问题。

网友:
现在都集成到CPU里去了,换CPU成本太高,以后都不好修了

网友:
是不是要装驱动才可以

网友:
你厉害,这个不影响使用

网友:
大神历害,谢谢了

网友:
把触摸板的线拔了,不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台相同机器,羡慕
每个元件都敢换、能换,技术自信,佩服!

理论主要是船长教的好,焊功是在实地练的。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cpu又是这个哎

网友(2020-11-07):
这种修理耗油高,产出不高,难得的经验,但是实际没人出钱搞

网友(2020-12-19):
ASUS 和联想的机型 都要装驱动 和电源管理软件 才能锁定 触摸板功能 ,, 很少遇到故意去要锁定他 才去修的那种客户!

网友(2021-02-21):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