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主板问题会导致CPU温度变高?

楼主(2020-09-20):
以前修一个败家之眼,公共点电路,修亮后CPU温度高掉电。今天修一个独显供电烧穿了,改集显后CPU巨烫,改回独显CPU也巨烫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怎么把独显改成集显呢?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独显改成集显呢?能说下吗,谢谢

简单的就是断供电。难的就改得多了,还要改bios,有的甚至都不得行

网友:
。。。。。那还是慢慢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