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小米TM1613_MA18_13138好机BIOS部份

楼主(2020-09-20):
小米TM1613UEFI的BIOS部分。如果机器有密码直接将该文件整合进去。秒亮并去密码。已测试过。

网友:
楼主你好 BIOS我下载了 密码为什么显示错误  密码不知道进不去

网友A: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不过听楼主说有密码,不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什么特么乱七八糟的程序,下载后解压出来7M??!!你逗大家玩儿呢?!大家就别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特么乱七八糟的程序,下载后解压出来7M??!!你逗大家玩儿呢?!大家就别下载了

看清楚不是整个bios文件。只是整个bios文件中的bios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不过听楼主说有密码,不知是什么情况?

意思是解有密码的同型号机器,直接将我这个合成到原bios中,即替换bios部分即可。

网友B(2021-07-12):
请问小米这个bios用什么软件可以完整提取,并且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小米这个bios用什么软件可以完整提取,并且替换?

直接编程器读取

网友C(2023-04-01):
请问怎么合成?替换哪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合成?替换哪一部分

BIOS_region这部份替换原机的BIOS_region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