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手机,后摄像头是好的,可是拍照时实时图像都正常,可是拍照寸不了

楼主(2020-09-20):
苹果7p手机,后摄像头是好的,可是拍照时实时图像都正常,可是拍照寸不了,怎么回事,微信内扫码、拍照等都正常,怀疑系统问题,完全抹掉还原系统,故障依旧,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首先你用爱思助手检测以下 看一下相机有没有问题 然后打相机座子的对地阻值 看正常不正常 目前小白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谢谢楼主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首先你用爱思助手检测以下 看一下相机有没有问题 然后打相机座子的对地阻值 看正常不正常 目前小白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谢谢楼主了解

爱思能测到,阻值还没有测,谢谢你!辛苦啦!

网友:
音频ic经常断线的那里,飞一下线

网友:
坐的阻值多少看谜看

网友:
大音频干一下有惊喜

网友:
解决没?修好说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