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维修

楼主(2020-09-20):
笔记本记到手的时候。不开机。简单测试。3v ldo  短路。直接用烧技法。发现io热,直接换io,

不触发   测试朱供电。只有两副多来回跳。

看看图纸。,发现公共点第1个管子都没过。问题应该出在。ad+所在的通路。,发现。只去了充电芯片。两路。经测量。其中一路为断线。断线的为检测电路。

将其断接机器修复。

网友:
楼主·1你好 首先你要确定io有没有换好 然后看他的工作条件 谢谢

网友:
我没配件换,都是老老实实查电路

网友:
手工一流

网友A:
没看懂,是怎么好的?

网友:
全是错别字

网友: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维修呀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怎么好的?

不过隔离,或者过了公共点只有2v,检查发展有一路检测断线,接上就好了。

网友:
检测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