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1916w 改LED

楼主(2020-09-20):
Acer 1916w  ,背光不亮。直接改LED

内屏LM190WX,三星的

战略材料,淘宝¥9.7一套。
找的最便宜的。

摘掉面板,抽出灯管,安装LED灯条。

驱动板和电源板连接线很坑。
长方形排插,拍个照,免得插反。
板子上接口也很坑,没有任何标识。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电源板端:
黑棕---+5V,黄绿-----gnd,
红---DIM,橙-----ONoff
————————————————————
去高压部分,裁纸刀暴力割断。
12V gnd,直接从25V电容正负极飞线。

电源板接口处,红橙剪断,接恒流板dim和onoff

测试一下,哪一根是开关线。

测试正常。

恒流板,免钉胶粘贴在金属框上。

外壳,底座,消毒处理。

亮如白昼

网友:
这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灯管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led供电直接走输出滤波电容焊点就行了 没必要割断找供电

网友:
改LED比换灯管还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