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980ti电脑在游戏中会自动关机并重启

楼主(2020-09-21):
显卡980ti电脑在游戏中会自动关机并重启电源650w,cpu温度50,显卡运行温度83,跑甜甜圈无问题,拆开显卡换硅脂发现先前的都干了,我首先换了一个新的电源运行游戏还是出现自动关机并重启及白屏死机二种情况,我又换了块显卡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
所以,这个980ti是有问题的咯。

网友:
不是硅脂干了,原装硅脂本来就是那样的。原装硅脂受热会变软变粘,导热性是买的硅脂比不了的。你的喀什供电问题mos发烫严重,这样的卡我遇到好多了mos温度超过100就会强制关闭输出所以才会关机重启。原因是mos高温导致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