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主板待机电流11mA,开机28mA

楼主(2020-09-21):
华硕X455LD主板待机电流11mA,测量待机3.3v和5v都有。开机28mA,然后不停在11和28跳变。测量cpu和显卡供电无。测量电感对地都没有短路,请问前辈们,接下去该查哪里?

网友A:
内存供电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有了吗?

内存供电在1.3V和0.5V间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在1.3V和0.5V间跳变

按时序测还缺哪供电,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测还缺哪供电,二级电压

我去下载个点位图再测测

网友:
应该是sub.suc没有吧,或者12v转换没有

网友:
发生神奇的事情了,我把cpu散热片拆了,再通电,照旧。然后放了会,左看看右看看,突然发现电流上到110mA了,断电后测量发现内存供电短路了,二极管档测量电感对地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