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P10 Plus 不开机,亮红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21):
  【故障机型】:华为 P10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使用中出现了不开机,以为是手机没电了,接充电器没反应。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接充电器不开机,看来不是手机没电,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定在241毫安,指示灯亮红灯,像这样电流和现象,这种是暂存损坏导致的。

  接下来我们风枪取下主板上的暂存。

  因为是芯片是封胶的,单撬的暂存,清理干净,上可调电源看一下下层开机电流有没有异常。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50毫安,是正常的,没有暴锡。

  接下来我们更换一个好的暂存芯片。

  风枪焊回主板。

  接下来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正常进系统,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暂存损坏造成的不开机。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手工要求很高!!!

网友:
直接做U,对手工要求,心态,包括维修经验 都有很高的要求,快速锁定故障点,省去盲修造成的二次伤害,给力

网友(2020-11-17):
华为p10暂存是不是在cpu上面的。

网友:
也算大手术了,收费可好啊

网友:
大手术,好收费吗。

网友:
好收费吗
过来学习了

网友:
有一些电源问题也亮红灯,具体还要看电流

网友:
暂存可是大手工了,一般能报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