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40版号DAY11AM6E0板载CPU

楼主(2020-09-21):
此机器故障是不触发:
裸板待机电流是0.005。按下开关按键电流有时候会跳到0.006或者0.008。按下开关3V5V待机可以出来并维持1秒。
查了EC的供电、复位、LID、acin、pwrsw、RSMRST都正常
查了CPU待机条件: 一个是来源于系统待机5V、 另一个来源于+3V_DEPP_SUS。U26的开启脚3脚来自于EC 。实测无电压。
疑问的是:我拆掉BIOS芯片 开启就有了。也能输出+3V_DEPP_SUS。安装BIOS芯片就和原来故障依旧。在拆BIOS芯片的时候我用的是热风枪我电流表没有关看到有电流。后来我就直接把板载CPU上BGA加焊。在上电就正常了。
按理说应该先有+3V_DEPP_SUS这个电压。按下开关南桥才会发出SLP信号触发。这种不触发的我第一次修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哪位小哥哥指点迷津啊

网友:
是没人看吗。竟然一个回答的都么有

网友:
此机器修好后第二天就返修了。后来查了下是RTCRST#的延时电容拉低了3.3V的电压。只有1.3V左右、换了延时电容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