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奇怪的现象,路由器ping不通外网,电脑却可以

楼主(2020-09-21):
奇怪的现象,路由器的诊断工具ping外网断断续续,丢包严重,电脑却可以ping通外网无丢包如www.qq.com,但上不了网,内网通讯无任何问题,DNS一样,求解!

网友:
先去掉路由  直接连接电脑测试  确定外网是否有问题。

网友:
能PING通域名,说明不是DNS的问题,用手机看看能不能上网

网友:
换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2020-10-21):
直链光猫,先排出路由的问题,接下来就简单了

网友:
确实dns的问题

网友:
丢包,断断续续,转发有问题,先换个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