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金求助!雷蛇rz09-0195 不进系统不进pe

楼主(2020-09-21):
雷蛇通病进系统进pe灰屏测cpu供电没有换过cpu换过cpu供电芯片!带赏金!
v haiyi007

网友A:
我能修好,给我100

网友(2021-02-28):
引用 网友A:
我能修好,给我100

修的CPU 供电 怎么修的 ?我也遇见一台

网友:
我可以指导你维修。

网友:
你换的CPU电源管理还是SIC631那些集成MOS的电源芯片?这个机器一般拿个示波器戳下SIC631功率电感看看有没有波就知道问题了,能亮机不能进系统换掉失效的那一组就行。失效/烧掉的都是cpu核心供电对应的,核显炸的极少见。注意,这种故障如果拔掉bios电池放过电,就不会再亮机了,哈哈,因为放过电以后重启的那几次有过程会引起SIC631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