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170-P 开机跑码跑几个码就掉电

楼主(2020-09-21):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Z170-P   上电跑码几个后就掉电,然后反复。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很头疼,因为根据维修经验,只要跑码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
  这样的板子确实让我脑壳疼,然后为了不让客户失望,拿起万用表找起了原因,首先查cpu供电。发现cpu座,上面两个电感居然没有电
  打开点位图,发现是VCCGT供电。然后找到给它供电的场管,发现两组供电的下管G极对地阻值只有很低只有9(一般为450多左右正常)
然后上管s极,下管d极对地阻值为0(问题所在找到了,哈哈)一共两个下管,不知道哪个有问题,然后再测量下管的s——d阻值,发现右边这个
下管被击穿。果断换了这组的上下管。成功出VCCGT电压。成功亮机
  如果有大神,有更好的维修和检查思路。可以指点下小弟。欢迎大家留言交流维修心得,谢谢大家的点赞

网友:
修的好,技术牛

网友A:
驱动芯片不换有可能会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不换有可能会反修

不会吧

这样的话,那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愿意加分的人,也是棒棒的

网友:
谢谢夸奖,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不换有可能会反修

还没有寄回去,我再多检查检查

网友C:
楼住很细心呀,华硕有的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住很细心呀,华硕有的没资料

修到华硕的就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住很细心呀,华硕有的没资料

谢谢夸奖

网友D:
给每一位辛苦发帖的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每一位辛苦发帖的点赞

谢谢,大家一起交流,学习,进步哦

网友E:
全换掉 还是比较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换掉 还是比较有效的

两组都换掉保险点是吧?

网友F:
我有两块Z170全部跑马,但是不显示,师傅遇到过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两块Z170全部跑马,但是不显示,师傅遇到过么?

跑码正常?不显示?插显卡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跑码正常?不显示?插显卡呢?

开机正常启动没有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开机正常启动没有显示

上显卡也没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显卡也没显示吗?

是的,不管独显核显都无法显示

网友H:
Cpu供电电感都是有壳的,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电感都是有壳的,怎么测啊

板子的背面不是有两个脚么

网友:
修板子。细心啊。

网友:
哈哈哈,还是经验重要啊

网友:
这个VCCGT是不是集显电压?

网友(2020-10-21):
VCCGT是集显电压 我有个V星B75 拆掉集显供电 插独立显卡 亮屏屏幕右下角跑 D7  然后掉电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