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480G固态硬盘桌面数据恢复软件

楼主(2020-09-21):
客户说在网上下载打印机驱动,加载了很多的软件和广告。然后电脑死机。在重启就进不去系统桌面。桌面有重要资料想要恢复我用了这三款恢复软件,金山的和FinalData V3.0中文企业单文件pojie版都 没有找到,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只找到了一部分,还有没有其它的软件可以恢复,在线等 。

网友:
三款数据恢复软件

FinalData V3.0中文企业单文件pojie版.rar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SuperRecovery 2.7.1.5 9headsnake完美pojie版.rar

网友A:
用DiskGenius专业版,看看能不能识别系统盘,可以的话直接打开系统盘进桌面复制资料。

网友:
用r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专业版,看看能不能识别系统盘,可以的话直接打开系统盘进桌面复制资料。

有一部分丢失了

网友:
看我发的帖子   工具箱里面有免费的

网友:
没删除的话  直接pe 进去就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