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7曲屏无背光

楼主(2020-09-21):
拿过来拆机
是通过变压器直接整流成40v左右
在通过升压二极管升压
产生led电压
实测led灯接口无升压
是两组led
一般两组同时坏的可能性低
重点差升压电路
无短路
控制芯片是pf7804bs
找遍百度无资料
通过电路对比
确定供电  地  控制  反馈
和料板上的oz9998bgn一样
这几大因素相同
至少代换不会短路
通过代换
芯片上的焊油没有冒烟
插上led灯
背光已经亮了
装机测试2小时
稳定交机

网友:
不错的 维修经验  有的找不到直接找代还小板

网友:
好多控制芯片没有电路图,而且在电路板好难看出。直接上LED通用恒流板代替。已经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