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奇葩事件,技嘉B85-

楼主(2020-09-21):
今天遇到一奇葩事件,技嘉B85-D3V偶尔断电重启。测量发现三个CPU供电上管G、S间短路,然后刷一下灰尘打算最后测量一遍然后更换场管的,可是不断电了,也正常点亮了。再一次认真测量发现三个上管GS脚还是短路,确定没量错,而且去CPU去ATX电源测量的。重要的DS间不短路。上电后,上管S脚和下管D脚电压1.67,也正常!见鬼!大家能不能回答怎么回事呢?什么原理?

网友A:
正常的,本来就很低,你用欧盟档测看有几欧,或者把cph拆了测试

网友B:
技嘉的拆掉量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本来就很低,你用欧盟档测看有几欧,或者把cph拆了测试

我的表0.02实际才是0欧,也就是3欧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拆掉量准点

是的,技嘉有时短路,第二天量又不短了

网友:
可能是短路的那只管性能不良,或是短路管控制脚对地的电阻不良,

网友:
残留电压维持导通吧,

网友:
你不知道开关管通电导通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猜测是因为gs脚之间内部有寄生电容,测量瞬间貌似短路,充电一下后再测就不短了。万用表的电池没电了,电压低充电时间长,测量gs就更像短路了。

网友:
拆下来测,准确些

网友:
关机保护懂吗?电源芯片会强制拉低G极电位,防止静电使管子导通,很多开关电源ic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是GS通了,是它的外围电路通了。

网友:
把U拿掉再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