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维修(一)联想G455AX 电流1.2A 加电1.2A无显 北桥周边主板有变色

楼主(2020-09-21):
联想G455AX 电流1.2A 加电1.2A无显 北桥周边主板有变色。
菜鸟学维修(一)
以为是通病,加焊北桥后电流无跳变 ,还是1.2A,开始找图纸点位图,先查查桥的工作条件。

1.PLT_RST#从U29第4脚测得3.3V正常
2.A_RST#从U29第1脚测得0.09V,无跳变

网友(点评):
未完待续 回帖补充下

网友:
有后续还是 没编辑好

网友:
怎么没有啦!

网友:
说了是菜鸟,做一步写一步啊,共同探讨下,结果是未知的

网友:
后面如何呢?继续有还是完了..............................

网友:
断片了,没有后续了

网友:
期待后续   共同学习

网友A:
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不必着急,因为明天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B:
加焊芯片就可以呀..............

网友:
电阻接地才算开启

网友:
期待后续,继续加油

网友:
学习了,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你这一步也太少了吧

网友:
准备先刷下bios,但是这两天忙着送礼,请大家关注和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芯片就可以呀..............

加焊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不必着急,因为明天还是解决不了。

纯属个人爱好,没有经验,师傅是百度和迅维,请多多指点

网友:
这机子,北桥加完加显卡

网友C:
3.刷LA-5971P REV:1.0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44417-1-1.html
也没有用,电流1.25A,同时备份了原来的BIOS,对比文件头还是和962525659提供的不同 G455AX AMD独显LA-5971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刷LA-5971P REV:1.0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44417-1-1.html
也没有用,电流1.25A,同时备份 ...

你这可调是自己改的吧

网友E: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北桥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可调是自己改的吧

不是可调,仅仅是一个电压电流表,本来想用个ATX电脑电源改可调,常用的DC我都有,只要能显示电压电流就不折腾了

网友:
4.既然刷BIOS没有用,还是老实测北桥吧,搜索百度和迅维,没有对这个桥的工作条件详细说明的,又查不到这个桥的DATASHEET,无从下手啊,期望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北桥问题呀!

心里也是这样觉得,但是想先通过检测来判断这个桥,请问你知道这个桥的工作条件吗?求指点

网友:
5.测量各关键电压
  • 0、VBAT        2.86v
  • 1、RTC  32.768                没有条件检测
  • 2、S5_3.3                 3.3v
  • 3、S3_3.3                 3.3v
  • 4、RSMRST#        3.2v
  • 5、PWR_BTN#        3.3v
  • 6、WAKE#        3.3v
  • 7、SLP_S5#        3.3v
  • 8、SLP_S3#        3.3v
  • 9、SO POWER  RAILS         没有条件检测
  • 10、SYSTERM CLOCKS         没有条件检测
  • 11、PCIE_RCLKPM         没有条件检测
  • 12、PWR_GOOD         没有条件检测
  • 13、PCICLK 桥得到时钟发来的33M时钟         没有条件检测
  • 14、NB_PWRGD         没有条件检测
  • 15、LDT_STP#        1.78v
  • 16、LDT_PG        1.78v
  • 17、A_RST#        3.3v
  • 18、PCIRST#        3.3v
  • 19、LDT_RST#        1.78V
之前量的A_RST#0.09V,可能是电笔接触不好,现在侧到是好的3.3v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咯

网友:
业余爱好,没有条件换北桥,这个就当实验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