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i开机屏闪一下黑屏无任何显示

楼主(2020-09-21):
联想13年的一体机开机屏闪一下黑屏  拆机首先测升压板的电压 黑色的应该是高压开启信号

测量显卡供电电压都正常   大家都说APL5930爱坏  我测的电压是
1: 0v   2:   0.78v   3:  0.98v    4:   0.98v
5: 3.26v      6:  4.97v    7:  0.97v    8: 3.27V

这个3脚输出电压基本上是正常啊  芯片也不烫手
有人说从其它位置借1.05电压   拆掉5930   跳线接到第三脚就能开机了证明就是5930有问题了
从网上订了两个5930换上去还是不开机   从主板其他位置的5930拆过来对调一下

然后才能开机亮屏了  有个疑问 为什么买的5930不行了
是芯片尾号不对吗

网友:
是不是里面有程序

网友:
以后修到此机器 验证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5930的PG偏低

网友:
学习了  学写了

网友:
是不是没焊接好呢

网友:
难道有专用型号??

网友:
遇到过  拆机h可以   无法理解

网友:
发帖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我是直接换那个小板子.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