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ic?

楼主(2020-09-21):
华硕液晶va322驱动板上的AXS5MA,貌似背光led驱动ic,但是查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
升压 芯片吗

网友:
Led
升压供电,检查背光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是背光亮一下就灭,然后显示器待机灯亮;接显卡后系统不能识别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背光亮一下就灭,然后显示器待机灯亮;接显卡后系统不能识别显示器

就是显示器一直待机中

网友B:
逻辑板出问题,要么程序出问题,要么主控IC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出问题,要么程序出问题,要么主控IC出问题

后来仔细检查,驱动板没有问题,逻辑版上有12v供电,但没有电压,一个电感烧糊,不知道是不是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仔细检查,驱动板没有问题,逻辑版上有12v供电,但没有电压,一个电感烧糊,不知道是不是屏短路了

你这个跟背光根本没关系,是驱动板有问题,正常情况下,起码在有VGA信号时不可能进入待机状态。

有的机子没信号会开机几秒后进待机,这个总知道吧?

网友:
顶一下吧,这个ic在淘宝上都找不到,查资料和oz9888差不多功能,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错了,是oz9998mgn

网友:
再顶一下吧,这个论坛好冷清,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