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老哥们中层脱网值锡的关键是撒?

楼主(2020-09-21):
涂抹锡浆后,我取下钢网上面,下面的锡总会有些连在一起

网友A:
涂抹焊膏过多,抹薄点风速二,温度180至230

网友B:
我直接买的潜力的那种 有石头盖上去 开380直接吹 不取钢网 很方便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买的潜力的那种 有石头盖上去 开380直接吹 不取钢网 很方便哈哈

同问,怎么才能把中层植锡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抹焊膏过多,抹薄点风速二,温度180至230

嗯,我都是反复抹几遍的 怕有些孔里面的锡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怎么才能把中层植锡弄好啊。

这个不难吧  植锡网盖上去 都有磁性的  然后在上面涂锡浆  显微镜观察下 是不是每个孔都有  我之前也买过那种要把钢网拿走的 实在用不来退了  每次拿下钢网来都多多少少把锡浆带走     真的很浪费时间

网友:
你问题是连锡? 是不是锡浆太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吧  植锡网盖上去 都有磁性的  然后在上面涂锡浆  显微镜观察下 是不是每个孔都有  我之前也买过 ...

钢网不拿走,风枪一吹钢网就鼓起来了。拿起钢网就跟你说的一样,部分锡浆会被钢网带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钢网不拿走,风枪一吹钢网就鼓起来了。拿起钢网就跟你说的一样,部分锡浆会被钢网带走。

早就发现这种情况 那些钢网拿走不带走锡浆都是大神   我之前买过 植锡了很久 不行 问客服 客服说锡浆不能太干不能太湿

   退了  重新买了ql某款 不取钢网 直接吹不鼓 终于好植锡了 就是价格蛮贵  等着双11看看有没有优惠  买11 和11pro

网友:
维修佬的X专用的28一个那种   不要压干在抹  直接抹  前提你的网要干净值多次以后要放在洗板水里面泡下  有些焊油洗不干净只有泡才可以和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发现这种情况 那些钢网拿走不带走锡浆都是大神   我之前买过 植锡了很久 不行 问客服 客服说锡浆不能 ...

ql指的是哪一款,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