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1L供电滤波不良不导致不触发的维修案例

楼主(2020-09-22):
  一台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描述是一开始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行,到现在无论怎么按都开不了机了。

  装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一直是0.034A,证明电池坏或EC坏或充电电路坏,按开关无任何电流反应;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也是0.034A,也不触发, 按开关无任何电流反应。

硬件情况如下:

  板号 K40ID REV 2.0 独显4显存

  T4500 SLGZC 2.30/1M/800

  MCP79D-B3 0935B3

  N11M-GE1-B-A3 1010A3

  DDR3 1G*1 金士顿双面8片 1G*1 ASint双面8片

  320G WD3200BEVT

  IT8500E BXA

  MX25-12G L8006E = 25L8006E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不插适配器时桥旁的晶振测量32.768KHz正常,这时的主板供电只有CMOS电池,EC的晶振还没有起振,插了适配器后EC的晶振才开始起振,测量32.768KHz正常,RTC电路基本无大碍。

  大概的测量一下3.3V 5V的PWM输出正常,打开asus K40ID inter 独显维修指南pdf,浏览下时序情况:

  桥是英伟达的单桥,南北桥合一起了。从图中看出EC IT8500要收到+1.05VSUS、+3VSUS、+5VSUS、+12VSUS都正常后发出的+1.05VSUS_PWRGD信号才会有下一步的输出第5步:PM_RSMRST#信号。

  目前的故障是不触发,那就从开关键开始查起:按下开关时开关键处有3.3V的高低高跳变,EC的125脚 PWR_SW# 也有3.3V的高低高跳变,查一下EC的条件:

  74脚 +3VACC 有3.3V,2脚和128脚时钟正常,14脚复位 FORCE_OFF# 有3.3V正常,BIOS芯片的1脚片选有持续波形正常,2脚SO_ROM 也有持续波形正常,6脚SCK 有很标准的时钟波形30MHZ左右,高清图如下:

  BIOS芯片的1脚片选有持续波形正常。

  BIOS芯片的2脚SO_ROM 也有持续波形正常。

  BIOS芯片的6脚SCK 有很标准的时钟波形。

  证明EC读取程序没有问题,在ECD1 的3脚 测量PM_RSMRST# 是低电平不正常。

  来源是EC的112脚EC_RSMRST# 低电平不正常,又是来源于PU8101 RT8206A 13脚和28脚+1.05VSUS_PWRGD。

  测量为低不正常,但是3.3V 5V的PWM已经是正常的了,要么就可能是上拉出问题,要么就是被EC本身损坏拉低,要么就是在同一条线上的元件拉低。先查上拉部分:由PR8601上拉,PR8601的1脚有3.3V正常,证明上拉无问题。

  可能是EC的67脚拉低了(后来知道不是),PR8601拆下量是100K欧正常,重新焊回去后+1.05VSUS_PWRGD居然有3.28V了,可能是虚焊开路吧!这时的待机电流是0.024A很标准,可以触发上电了,电流直上,可是装回壳里又不行了,证明上面的虚焊不成立。

  处于同一条线上的元件还有:PU8301 DJ-CD (丝印 DJ=BA DJ-EA RT8202A = uP6111AQDD = RT8204 可以互换)是+1.05VSUS的电源芯片,+1.05VSUS 也是待机电压中的其中一个,在INTEL平台没有这个电压,这个英伟达平台就有,所以很容易被忽略,PU8301 的4脚也是PGOOD,所以可能是这个拉低了整个+1.05VSUS_PWRGD。

  PU8301的15脚是开启脚,同样是受控于VSUS_ON,一直是正常的3.3V,11脚相位无电压输出,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就是换大电容:更换PCE8301 220uF 拆下用电桥测量只有9nF,用330uF的拆机钽电容代换,1.09V电压出来了。

  +1.05VSUS既然已经正常出来,那么它的PG还会少吗!当然不会,待机电流又恢复了最希望的0.024A,可以触发上电,电流哗啦啦地上去了!上下管的G极波形测量都正常,放心装机了,至此修复!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我的示波器怎么测不出这么漂亮的波,还是我没有调试对?不是用单次吧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收藏 得空了 慢慢学习 给你加分

网友:
示波器好啊! 更加直观方便! 就是贵了点

网友:
示波器用得真好

网友:
修机10分钟,发帖半小时

网友:
电桥,这个好

网友:
牛批  板子好老了   现在看到老机子都不想拆  是不是废了

网友:
学习噢示波器了

网友:
修机10分钟,发帖半小时。。。 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清,顶

网友(2021-01-11):
我的第四脚PGOOD没有电压

网友:
优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