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IKB 板号LA-E221P 保护隔离 ?

楼主(2020-09-22):
联想310S-14IKB 板号LA-E221P 不过保护隔离 ,记录一下:

充放电芯片ISL88739, 18脚 20V 正常,1脚ACIN  9.56V, 明细偏高了这应该是PR306和PR310没有正常分压导致的,测量PR306阻值变小了,
更换一个390K的电阻,问题解决了

不好意思了,开始发帖的时候,忘了把后面的文字粘贴上去了

网友:
啥都没有尼

网友:
只给图片 不说明哪里 让人猜啊

网友:
显存有动过?

网友:
开局二张图,内容全靠猜!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呀

网友:
不会电路这问题根本修不了

网友A:
390K,哪里找呀,找这电阻的时间比判断这个地方的时间长,还有156K,180K左右的,有时候算来算去,上下两个都不好配,还不能堆点锡交货,要不然过不久还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0K,哪里找呀,找这电阻的时间比判断这个地方的时间长,还有156K,180K左右的,有时候算来算去,上下两个 ...

找两张带标示的料板,打开图纸搜索呗,392K 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