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号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0-09-22):
2020年9月22号
笔记本不开机秒杀/NO
总结:思路清晰,解决问题才会果断迅速,没有丝毫犹豫 !
背光升压原理图已给出,同样适用于液晶显示器维修。
接到一台笔记本,顾客反映不开机,看了一下,屏幕是不亮的,但是我认为已经开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强光下笔记本屏幕显示内容若隐若现,已经开机了!问题在主板显示部分或者是屏幕,先换屏幕排除,发现问题确实是在屏幕上面,换屏就好了。
好,按照修液晶显示器的思路,这种属于无灯或者是暗屏故障,问题就在背光升压部分,首先对背光四大件(滤波电容,二极管,升压电感,升压芯片)进行检查,首先发现电容短路了,对地值为0,烧鸡法直接排除电容(表面松香融化的那一个)直接干掉,接驱动板试机,发现故障依旧,测量,背光供电,发现没有,再测保险丝,发现已熔断,再测升压电感,发现正常,问题很明确了,在料板上找到保险丝和同位置的电容换上,再测试,背光电压为20v左右,正常,维修结束!
分析:这种故障就是由于输出滤波电容短路导致输入电流过大,供电保险丝烧毁,进而无背光供电,最终导致暗屏故障,很简单。

网友:
请问黄粉是什么东东,感觉很好用呀

网友:
哈哈,这些都是简单的基础问题

网友(2020-10-31):
请问 我的屏幕也是这个故障 但是修好后亮屏的一瞬间会有电流声,请问大神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下,谢谢大佬经验分享

网友:
滤波电容怎么会短路?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滤波电容短?

网友:
内部出现了损坏

网友:
估计是电感的声音,用704硅胶涂电感上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