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开机跑完码掉电

楼主(2020-09-22):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技嘉H81的主板,故障是启动后10~12秒掉电,不亮屏
拿到板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测是否短路,然后再上诊断卡,开机。
开机后发现,跑完码就掉电了。首先的思路就是看技嘉的检测电压vin脚是否正常,经测试没有问题。然后查温控,也是没有问题的。
一下子我也没有了思路,就在论坛上咨询了各路大神,其中一位大神说换桥旁边的mos管,根据大神的思路,果然桥旁边的MOS管VCC-DAC电压不对只有1.6v(3.3v才应该正常)。果断换了这个电路中的mos管和电阻后。成功亮机
在亮机检测过程中,发现又掉电了。(真是头疼啊,这板子问题不少)再经过一步步的检测,反复监测vin检测电压,发现vin3有时候量是2.0v有时候又是1.6v
这个电压的跳变怪怪的,这个电压应该是不变化而且是2.0v才正常的
经过反复的观察,发现这个io的引脚有点虚焊,拖锡后,完全正常,成功亮机,再无掉电情况
   (如果有大神有更好的思路,请指教,小弟刚入门不久,希望各路大神多支持下小弟)

网友A:
又学到一招不用误卖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一招不用误卖南桥了

哈哈,是吧

网友B:
故障千奇百怪 多多学习经验没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千奇百怪 多多学习经验没坏处

是的,大神以后多教教小弟哦

网友C:
其实IO引起的虚焊及少,你这个有时1.6,估计会返,应该是电阻有问题,12V降3.3,是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IO引起的虚焊及少,你这个有时1.6,估计会返,应该是电阻有问题,12V降3.3,是坏的多

我量分压的那两个电阻,2v的电压一直没有变化过,很稳定,只是io引脚上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我才这样估计的。我在多测试一下

,谢谢大佬的提醒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哈哈,那就给楼主点个赞吧

网友:
多看多学习,刚入门对我来说都是高手

网友:
可以啊,动手能力强。

网友:
跑码掉电,先刷bios

网友:
原来自检中掉电原因是这样的,或许这只是一个个例吧,我的华硕z87,自检到内存就掉电,再自检就过了,刷bios解决的

网友E:
经常看到有人说查温控,具体是指哪个信号,知道的说说。

网友:
不错,孺子可教

网友F:
这个VCC DAC是给桥供电的吗

网友:
挺有耐心的哈是我估计就宣布死亡了

网友:
估计是电阻接触不良,时好时坏,而且还存在变值

网友:
你好,请问检测电压vin脚是否正常,vin脚指的是那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G:
有思路清晰就好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思路清晰就好维修啊

多看看别人的维修思路就好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赞一个。。

哈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看到有人说查温控,具体是指哪个信号,知道的说说。

不同品牌的板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VCC DAC是给桥供电的吗

桥供电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