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无法激活。

楼主(2020-09-22):
有基带,硬盘没动过。nfc也更换 底脚电压也都正常 这是咋回事呀

网友A:
可能是合同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合同机吧

这个能查到吗?老哥

网友:
建议查下手机码是否都对

网友:
老哥们救救

网友:
应该是无解了,我有两台美版的两网苹果7都是这种情况,本来是有id锁的,突然有一天Id锁没有了,但是激活过程中就出现这个提示,据业界大佬说,这是苹果官方在后台数据库全部抹除了这个序列号的信息,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硬解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顾客的ipad突然就这样了,美版的

网友(2020-11-03):
没救,序列号被官方抹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