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surface Pro4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20-09-22):
微软surface Pro4 不开机 电源 电池都不开机 测量主板3.3V 电感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姆  正常应该是三四百欧姆 有短路状态 单独用外接电源加导电感3.3V去烧机 电流也只有一百多毫安 感觉不到有什么发热得地方 有遇到过的师傅吗?指点一二 谢谢……

3.3V 电感

3.3 去到EC和下面的芯片 摘掉也还有短路

背面图

网友:
我知道  加V 2365509074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容我也在找这个属于漏电

网友:
机器已修复 最后换的EC 好了

网友(2021-02-28):
你好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EC换了 用一段时间 有短路 烧一下又好了 奇怪的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通病,都是这问题

网友(2021-05-06):
我的换了EC,现在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