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0-09-22):
华擎H81主板不定时掉电,电源  内存 都更换了,最后确定主板有问题,另发现一个问题内存只能插第一槽,插2槽不识别,但360可以识别,正常时就第一槽内存运行,各位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可以自己维修吗?大侠们指导下

网友:
大侠们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看下io检测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