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官方BIOS程序EXE提取里面的BIN文件求大神

楼主(2020-09-22):
如提,我在惠普的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下载下来,可是解压它是一个运行程序,机器不开机了,我只能刷下BIOS,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提前BIN 的文件,我有编程器刷写,求大神帮忙

sp105692.exe

程序

网友A:
这种exe文件要先脱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exe文件要先脱壳

求方法
,,,,,,,,,,,,,,,,,,,,,,,,

网友B:
我丢,把原bios一起传上来啊,下载还要分

网友C:
解压出来有个exe程序,运行exe程序,选择copy项,下一步,选择保存目录,就能自动提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丢,把原bios一起传上来啊,下载还要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压出来有个exe程序,运行exe程序,选择copy项,下一步,选择保存目录,就能自动提取了

上传怎么设置不要分啊?我是直接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压出来有个exe程序,运行exe程序,选择copy项,下一步,选择保存目录,就能自动提取了

牛逼,我试试,谢谢

网友:
丢,把原bios一起传上来啊,下载还要分

网友:
有空我们也来试试

网友:
先解压出EXE文件,然后用HXD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