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样跑码的,有没有哪个

楼主(2020-09-22):
第一次遇到这样跑码的,有没有哪个大神遇见过

网友:
不断在复位吧!

网友:
是的,AMD的板子,我修的少

网友A:
哈哈!有人下了!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人下了!好用不?

什么下载了?好用不?

网友B(2020-12-16):
这是什么检测卡,有没有链接

网友:
初步判断是内存问题,检测卡是460或者611建议买611比较好150左右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检测卡,有没有链接

460或者6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检测卡,有没有链接

巡维的淘宝网店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