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50-70 板号为 LA-B091P 充放电怪问题

楼主(2020-09-22):
联想N50-70 板号为 LA-B091P
故障为:同行说原电池能显示,用完电池后就开不了机,接电源后 待机电流为0.001 也不充电
拆开后,发现不过保隔,
第一个管子PQ301已经导通,第二个管子PQ302 G极,高电平,不正常,正常为低电平,找到图纸看了一情况   后发现PQ309P 附近几个电阻是有小小水份,处理后 接上电源,待机出来了0.015 以为好了,装了起来,也能充电,怎么用也正常,放到第二天再试,却发现电池能开机,又认不到电源了,后又拆机,发现单独用电源,也出待机,插上电池后就不过保隔了,查图纸PU301 QB737 20脚供电正常,6脚输出是2.48V这样,分压也是正常的,单独用电源5脚 ACPRN# 这个是低电平,同时用的话输出高电平5V这样,先插电源待机为0.015 接上电池马上变为0.001  这个5脚就是高电平,正常来说应该是输出高电平,ACPRN# 是来控制是AC检测,当这个是来控制来PACIN 正常为高电平3.3V,不正常时为0 给ACPRN# 导通拉低了,后把 QB703换过  PQ311拆掉过,一样的情况,有时候 只要板一吹热,又正常,等冷下来又是这样,后又把BQ737更换过,两个保隔管子换过一样情况    后跑线进水确定是电阻 PR304 PR305 PR306 没有发生过异常,同时用的话正常PR304 一端都为19V这样 另一端18V左右,同时用时候不正常 另一端只有6V左右,这样就只能认到电池 后把这个电阻随便换了,现在就是接上电池,后一直插拨电源,二三十次出现过一两次不过保隔的,但重新再插电源又正常,真故障,有时候 试几十次都不会出现。修这机真晕了,不知道还要查那个地方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收藏备用

网友:
说得老脑痛  ACOK是PU301发出来的 不断路 一路查起走

网友:
这种加热就能好的  多注意电容 小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电阻的问题一般加热仪下就好看看电阻 电容这些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