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的Tabyc充电口保护隔离故障

楼主(2020-09-22):
最近修了2台联想E480。第一台是进水插充电器不开机、后拆机检查并无水的痕迹、电池可以开机 充电器无反应。直接说故障。 排除主板无短路。测+VBUS_CONN有19V、开启有3.3V、无输出VSYSTEM2。直接短接测试能开机、但是插客户原装充电器不充电、后直接更换U4302后可以正常充电。
手上现还有一台故障:裸板待机电流0.02直接掉0.000。查U4302电压都正常、无输出+VBUS_CONN有19V、更换U4302故障依旧、示波器测+VBUS_CONN的19V的输出脚 可以看到电压值输出到5V的样子立马就掉了、而且时间很快只有10US。查了电路一路到温控 断开过故障依旧掉电保护、另一路到充电芯片产生公共点的B+ 我尝试拆掉PR102 故障依旧。后来没办法我把+VBUS_CONN和VSYSTEM2短接。 开机正常用可调电源还可以充电。用客户充电器不充电。我测了下第一个导通管 控制级没有升压不知道场馆为啥会导通。还是说PQ102坏掉了。现在机器用客户充电器无法充电。明天继续研究下拉低19V的问题。这种机器修的很少  修的不怎么明白。。。。

网友:
现在的零件好小了,有时万用表都没法用了

网友:
零件新了,思路功能性的改变维修了,不知现在做桥成功率好何

网友:
“查U4302电压都正常、无输出+VBUS_CONN有19V、更换U4302故障依旧、示波器测+VBUS_CONN的19V的输出脚”

这里示波器测试的信号名称应该是VSYSTEM2吧,怎么会是+VBUS_CONN呢?

网友:
我修到台华为,能过隔离,但是电源输出电压跳变,适配器没问题啊

网友:
试试把J13不开钢板直连

网友:
type口真难修

网友:
路过观赏一下.....................

网友:
换个两个TABYC接口

网友:
25700坏的很多

网友A:
我修过一个。没修好。后来把万能头改到原装充电器上了。

网友(2020-12-18):
我刚修到过一台 怎么充电口那里是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没修好。后来把万能头改到原装充电器上了。

万能头改到原装充电器,这个要怎么改。有图片吗?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TYPE-C接口吗?

网友:
上次我也接了一台,(把J13不开钢板)直连就能可调电源充电了,客户急用(刚好他原装电源也坏的)就拿个普通的电源加个转接头就这样拿走了。期待楼主公布答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