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411一机两故障之一——桥缺少ME模块供电VCCASW导致上电掉电

楼主(2020-09-22):
机器型号:未来人类X411  模具型号:蓝天W740SU

实测故障:上电0.1掉电,反复上电。示波器测量各个电感后端都正常产生过。PWROK和APWROK正常。LPC时钟没有出现过。示波器抓取BIOS芯片第一脚片选信号,无波形。

维修思路:桥如果读不到ME固件会掉电。按照硬启动时序,桥在收到APWROK以后会读取BIOS中的ME固件,ME固件包括AMT模块程序、网卡MAC地址、网卡PHY程序、绑定值、时钟初始化程序。桥读到ME以后就会发出各路时钟。
现在的问题是桥根本不发出读取ME的片选信号,所以判断还是有个别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因为桥不读ME,所以首先就想到了APWROK,但APWROK已经产生了(是和PWROK连在一起的)。然后就想到了ME模块供电VCCASW,正常应该是1.05V,查图找到VCCASW在这张主板上叫1.05VM,一测果然没电压,见下图。
电路分析:1.05VM是由1.05_LAN_M经过N沟道MOS管PQ14转换而来,整个电路受控于SLP_M。正常情况当SLP_M为低电平时,PQ17B截止,PQ14的G极会被SYS15V经过PR37上拉为高电平,使PQ14导通,产生1.05VM。SLP_M由SLP_M#转换得来,见下图“非门小电路”。
SLP_M#是桥的SLP_A#引脚发出的高电平信号,正常情况当SLP_M#为高时,PQ42导通,SLP_M就会被拉低。

上边两幅图,一句话总结就是:当桥发出SLP_A#后,就会控制产生VCCASW供电1.05M。

故障排查:

实测桥已经发出了高电平的SLP_A#信号,但VCCASW并没有产生。
因为PQ17是六角双MOS管,蓝天主板上的这种MOS管很容易出问题,所以首先排查它,测量发现,PQ17B的5脚为低电平正常,3脚为0.4V不正常,5脚为低时3脚应该被上拉为高才对,所以判断PQ17B击穿。更换后,1.05VM正常产生,跑码亮机了。
维修总结:桥缺少ME模块供电VCCASW,导致桥虽然收到了APWROK,但还是不发出BIOS片选信号,没片选信号就读不到ME固件,导致上电掉电。

亮机以后进系统又发现了新问题,撕裂性花屏和蓝屏,最后确定为内存总线供电DDRVTT电压不稳导致。具体详情,咱们下回分解。

网友:
很是精彩 分析到位

网友A:
superb case study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B:
分析的很到位,随便都可以看懂,默默的问一下,图纸上的字你用什么软件,我用光影编辑好了,到了论坛都是看不清楚

网友:
看见楼主修版好简单,实则过程很复杂

网友:
                      看起来很流批的样子

网友:
思路全新,理论扎实,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C:
请问内存供电不稳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到位,随便都可以看懂,默默的问一下,图纸上的字你用什么软件,我用光影编辑好了,到了论坛都是看 ...

软件是PDF Xchan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内存供电不稳是怎么测出来的

内存VTT供电不稳定,不是内存供电。内存VTT是内存总线供电,正常应该为内存供电电压的一半。具体详情在下一帖会说明,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perb case study ....thank you for sharing

My pleasure

网友:
内存总线供电0.6v

网友:
嗯,DDR4是0.6v,此板是ddr3l的,内存供电1.35V,内存总线供电是0.675V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迅维快修深圳店的李师傅,很棒~

网友(2024-10-19):
分析得很有道理,理论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