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昭阳K29

楼主(2020-09-23):
自己用的笔记本,问题比较奇特,
笔记本正常关机后,电池还是耗电,每天耗百分之13左右,
不是电池问题,换了三块电池了,电池取下来,不耗电,有遇到过的吗,给指点指点吧

网友:
                        这么奇葩

网友A:
外设是否微短,不该出来的电压是否出来了。

网友B: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维修吧

拿到中关村哥们们检测了,拆开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最后装上坑了个盒饭我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是否微短,不该出来的电压是否出来了。

无线模块,摄像头,硬盘都拆下来试过,第二天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