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PS54329E 资料

楼主(2020-09-23):
虽然只是个12V转5V的降压电路芯片,但是没有替换型号。要说用常见芯片改装用的话也是可行的。除了更换5 6 7 8脚的外围原件外,一定不要忘记了添加一个继流二极管,否则不输出。因为这个芯片是不需要外置二极管的,封装在了内部。

网友A:
楼主 添加一个继流二极管 加到哪个脚上?

网友:
12V降压5V实在没有就搞那种降压板。LM25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添加一个继流二极管 加到哪个脚上?

网友:
原来这样啊,楼主这个二极管用稳压管还是普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