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936或者T12恒温烙铁这种最右边的烙铁头可不可 ...
请教高手!936或者T12恒温烙铁这种最右边的烙铁头可不可以换bga芯片?

楼主(2020-09-23):
请教高手!936或者T12恒温烙铁这种最右边的烙铁头可不可以换bga芯片?
芯片

网友:
BGA的芯片小的用风枪,像CPU ,桥或显卡只类的大点的芯片就要用BGA返修台了,烙铁怎么能行

网友:
厉害了,这样的问题也有人问。

网友:
做不了。BGA必须风枪
如果是桥显卡CPU之类得,需要多温区返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