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希捷2t 不转求助

楼主(2020-09-23):
希捷这个盘客户拿来通电不转,以为是板坏了,换了板转了,但是换了原板的BIOS 有不转了,
想问下现在要怎么办?

网友:
pc3000读取看看能不能就绪

网友(2020-10-23):
可以试一下MRT的虚拟启动,你用编程器把ROM读出来,然后找一个相同固件版本的虚拟LODER,做虚拟启动试试

网友:
有没有看下ROM里面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1-01-15):
感谢分享 不懂数据恢复 过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网友:
用指令线看下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