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图。。是不是二极管 全坏了

楼主(2020-09-23):
看下图。。是不是
二极管
全坏了。。这个是激光打印机的高压。。转印辊电压就200多V的偏置电压。
刚才看了下高呀电路测试了下2极管 8个 都不通。。。
打印机

网友:
发错地方了,。这个2极管本来就不通的

网友:
好的二极管,本来就不是通的....楼主是不是没电子基础?

网友:
我不认识这个是什么二极管 谁说下。。我好百度

网友:
高压部分二级管本来打到就没读数,正常的

网友:
换个板才多少钱?

网友:
管身不是有型号吗,这种管子正反向测了都不通那管子肯定有问题,如果是管子击穿短路了那正反向都通,并且阻值为零或接近零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二极管没问题,全部击穿的可能都很小,断路就甭想了。不需要电路知识,是个人都想明白。

网友:
二极管可以量啊!

网友:
打印机么?

网友:
调换表笔呢

网友:
有一种部件叫高压硅堆,你百度一下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没有坏,这种高压二极管正向电阻大于200k,反向无穷。

网友:
这种硅堆要用10K档量才能量出。

网友:
这种板子便宜的很

网友:
高压二极管用普通表测不出来的,除非是击穿。正常阻值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