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嘉B250M-DS3H不开机反复开关机一例

楼主(2020-09-23):
办公室退役的一台主机,技嘉B250M-DS3H主板,通电后显示器不亮,自己反复开关机。清灰,清理内存金手指,替换排除法全都用上了,最后定位问题出在主板上。

论坛上找到相关案例说明技嘉DualBIOS技术不可靠,BIOS损坏导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1585-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8455-1-1.html

随后我尝试短路主M_BIOS的1-8引脚,也就是拉高CS,尝试屏蔽主BIOS,发现可以点亮。这说明是主BIOS损坏了,从BIOS是正常的。

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文件8MB,拆下两个BIOS,上编程器,将主BIOS刷上最新的BIOS,焊上主板,从BIOS就不焊了,反正他这个DualBIOS是垃圾。。。

故障就此解决,留下上文。

网友:
方法一:按住开机键大约10秒钟。当CPU转了突然停止,这时候不用再按了,松开后正常开机,然后就是自动恢复BIOS了。由于早期与现在的主板所使用的技术有差别,这种方式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任何主板都能用。
方法二:用重启键(reset)恢复。使用最小系统法,即只插内存条、CPU、显卡(如果没有集成显卡则需要插显卡)、电源,连接好显示器。用一跳线帽给主板的重启键短路或是一直按住机箱上的重启键,通电开机,这时等待几秒钟之后就自动重启,这时断电,把跳线帽移去或是松开重启键,重新开机,系统会提示MainBIOS数据校验错误而从BackupBIOS中将数据恢复。
这两种方法我以前试过,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最近这两年没有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