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5款AIR 1465

楼主(2020-09-23):
有谁知道这款笔记本能不能不要苹果系统,单独装win8,还是必须要装了苹果系统后 才能安装windows

网友A:
全部删了试试就行了,两种方案应该都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删了试试就行了,两种方案应该都行得通

我已经把系统删完了  装WIN8 写完后识别不了 硬盘  就是没有引导
不知道是方法不对 还是不能单独装

网友:
那就只能安装双系统了,上次一台A1534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