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 236脚 SPD 断针 之硬核飞线

楼主(2020-09-23):
技嘉H61,一根内存插槽不认,发现236脚 spd 针断了

针蜷缩在里面,碰不到内存金手指。

236  vddspd,3.3v供电。
粗暴飞线解决
一头飞在内存上,一头飞在主板上
内存主板手拉手

内存焊盘很小,扣到内存槽上,
有可能把飞线点弄掉

按下去之后,焊点基本和插槽上沿平齐
想到bios 8脚,供电是3.3V。

万用表量了一下,果然是通的。
就飞在内存bios 8脚旁边的电容上。
——————————————————
再找主板端的飞线位置:

引脚顺序如图,因为针脚密集,插针是交错排列的
和千兆水晶头的8个金属弹片,上下交错,一个道理。

236脚,用蜂鸣档在主板正面找,

飞在236脚旁边的贴片电容上。

2根都插上,没毛病
飞线用ab胶水,固定一下。免得不小心拉断。

网友A:
厉害了 这个飞的有点硬 , 一般都是一根针插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这个飞的有点硬 , 一般都是一根针插进去

2G DDR3的内存,死不足惜。

焊上去凑合用

网友B:
从别的主板上面取一个不就好了,这样不太好

网友:
不错,可以换一个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别的主板上面取一个不就好了,这样不太好

那个太精细了。难度太高。

我是个粗人,目前还干不了那么细致的活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作维修好多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飞线,学习了

网友:
这样不方便换内存

网友:
插一根就行了

网友:
这样飞,怎么收客户票子、

网友:
你傻呀,在内存上面飞线,然后变成专用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飞线炸天了

网友C:
线用得太长,浪费材料。

网友C:
实际上:拆个针插入236孔,孔口处垫个橡皮封住针,搞定。还浪费你重要的战略资源。

网友D:
我对你这个维修没多大兴趣。
我就想问问你用什么拍的照片?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你这个维修没多大兴趣。
我就想问问你用什么拍的照片?这么清晰

杂牌安卓机¥800元的联想k5pro。摄像头也很普通。

拍照是门手艺,采光要充足,内存针脚那几张,我用的放大微距拍摄,手不能有一丝的抖动,不然拍出来就是一团米饭。

网友:
要的就是这效果。客户换内存,得从我这里买。换主板,也得从我这里换。

这根飞线,同时也绑住可了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用得太长,浪费材料。

这个意见最好。

我也感觉有点长了,太奢侈。那是报废的灯管线,我收藏了好多根,藏在可乐瓶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拆个针插入236孔,孔口处垫个橡皮封住针,搞定。还浪费你重要的战略资源。

是的。这种灯管线,又软又韧,真舍不得用。

这种战略材料,好比铀和钚,真是用一根少一根。哎

网友:
感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
换个槽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这样维修好像有点不对套路吧

网友:
这种方法不实用。下回接触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帅。。。 赞一个

网友:
条子上能飞线么。

网友:
这线飞的。。丑的一批

网友E:
这倒是比换插槽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倒是比换插槽简单多了

这么LOW的主板,不配换内存槽

网友F:
我有一块技嘉X79 内存插反 烧了SPD插槽弹片 也是这样飞的  只不过我是直接飞的ATX 3.3V  内存SPD一般都是3.3直接供电
这种问题百分之99也是因为内存插反烧的  这种飞线其实比插针要好  插个东西就去用不了几天震动 氧化接触不良搞死你 焊接更稳  飞线稍微长一点   以后拔出来清灰 也还好

网友F:
最烦的是 后面装机 发现声卡后置 MIC口的  ESD防静电管子被显卡碰掉了  有强迫症就网上买了50颗 可惜焊工不行焊了10几次才焊上去   这种当时高端板子几乎所有 接口包括前置USB 音频都有ESD防静电管子   由于没有洗板水用75的医用酒精清理焊油 导致水分留到过孔  量ESD管子对地居然有阻值了   用风枪开120度猛吹了10分钟 板层终于干了  ESD就一头接需要释放静电的线路 一头接地  平时阻值无穷大  高静电自动对地释放 其实不装也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烦的是 后面装机 发现声卡后置 MIC口的  ESD防静电管子被显卡碰掉了  有强迫症就网上买了50颗 可惜焊工不 ...

ESD 拆了比不装强,
那东西,起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块技嘉X79 内存插反 烧了SPD插槽弹片 也是这样飞的  只不过我是直接飞的ATX 3.3V  内存SPD一般都是3. ...

对的。
这是最可靠的。
尽管比较难看

网友:
手工费应该超过内存的价格了吧,或者内存槽的价格,不过想法挺新颖的啊

网友G:
这两天看到的飞线 都不怎么样 还差没看到用6平方的线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两天看到的飞线 都不怎么样 还差没看到用6平方的线飞了

主要是木有飞线材料。我都是剪的报废机箱usb线,开机线,要么显示器的灯管线。

网友:
这么骚的操作真可以的

网友H:
你他娘的真是狗头军师,跟我的做法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他娘的真是狗头军师,跟我的做法相同。

谢谢认可。谢谢加分。

网友:
确实硬核但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