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E R2.0无显无限重启

楼主(2020-09-23):
主板型号:ASUS H81M-E R2.0 REV1.01

    故障:开机一直重启,无显示和没装CPU那样重启

    维修:今天下雨,没事做,客户拿来一台机说开不了机,拆下主板,测试一直重启,主板背灯也随着亮灭,先测一遍再说吧,
              CPU 1.7V CPU电压有了就少了很大一部分不用管了,内存 1.5V ,PCH 1.05V,都正常
              测了12V5V检测电路1V,和0.9V,正常,这个IO好测量。

然后看了温控电路,这下好了,一大片都是空的小芝麻管,就装了4个,温控也空了,看我们还埋怨说质量差,以后厂家设计也不给你们维修的流后路了。

4个管PQ803是VRM Power Good,PQ801是SLP_S3#还有两个PQ807和PQ808是LATCH,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测量了电压都有变化。应该是正常

最后在ASUS官网下载了BIOS,刷了开机正常

维修结束,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现在好懒了  楼主细心都量一遍  我看到无限重启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直刷BIOS

网友B:
有图纸就好修了 。

网友:
还有很有值得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懒了  楼主细心都量一遍  我看到无限重启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直刷BIOS

还是要测量下,万一刷的bios不对,就变成人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好修了 。

只有点位,华硕没有图纸

网友C:
大神,我想问问pwr gd是不是就是vcore en?手上有个华擎b360m,cpu无电压,测电源芯片en脚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懒了  楼主细心都量一遍  我看到无限重启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直刷BIOS

这个bios好好的怎么就会坏了呢?什么原因?

网友:
思路清晰,带点位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想问问pwr gd是不是就是vcore en?手上有个华擎b360m,cpu无电压,测电源芯片en脚1.6

pwr gd 是电源信号好,vcore en是cpu 供电开启,怎么会是一样,无供电查cpu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参考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辛苦发帖,值得学习!

网友:
VIN检测么?

网友:
不是,是BIOS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Mac地址会丢。

网友:
原来不是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想问问pwr gd是不是就是vcore en?手上有个华擎b360m,cpu无电压,测电源芯片en脚1.6

无CPU电压检修思路
1、查VCORE是否对地短路或对12V短路
2、测电源芯片周边10欧以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3、根据芯片脚位定义查其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电压12V 、5V
4、查EN信号是否为正常的高低电平(不同芯片不同需要)
5、查VID线路是否通路(寻找VID上拉排阻,然后查其与座子及电源芯片是否通路)
6、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7、更换周边贴片电容,如果有2片同样的主板,可以对照电源芯片每个脚打阻值,可以修复疑难问题

网友:
还是要测量下,万一刷的bios不对,就变成人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CPU电压检修思路
1、查VCORE是否对地短路或对12V短路
2、测电源芯片周边10欧以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3、根据芯片脚位定义查其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电压12V 、5V
4、查EN信号是否为正常的高低电平(不同芯片不同需要)
5、查VID线路是否通路(寻找VID上拉排阻,然后查其与座子及电源芯片是否通路)
6、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7、更换周边贴片电容,如果有2片同样的主板,可以对照电源芯片每个脚打阻值,可以修复疑难问题

万分感谢,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这个赞一个,,实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