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佬们问一下,苹果x电源坏了以后

楼主(2020-09-23):
大佬们问一下,苹果x电源坏了以后换了个电源后开机85毫安和165毫安定两下,然后重启,开机就是白苹果过一会重启,能进dfu模式,刷机爱思报错-2,进度条19%,iTunes卡在15%,报错4013,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我感觉有可能是硬盘或者cpu,但是我也没动过这俩,拆电源是480°速吹下来的,也就3-5秒,上电源用的低温锡,最高开到290°,应该不至于把cpu和硬盘搞坏吧?也没看到有爆锡,现在很头疼,不知道应该拆谁才好,求指点啊

网友:
有没有人呀

网友:
没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如果容量是128G或者512g的非标准容量,就换成256G或者64G硬盘试一下

网友:
这情况很可能是硬盘有问题,还有电源LDO查一下

网友B:
从刷机进度看,还没有到硬盘吧
重新贴合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容量是128G或者512g的非标准容量,就换成256G或者64G硬盘试一下

就是64g正常硬盘,也没动过硬盘,就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刷机进度看,还没有到硬盘吧
重新贴合下试试

没贴个,单上层刷机,应该可以过的

网友C:
仔细看看 主板有无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 主板有无掉件

只动了电源附近,有两个掉的已经补上去了,阻值也正常

网友:
最好不要用低温锡植芯片

网友:
这个没看明白

网友:
电源换中温锡重值一下,不然发烫就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