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F5-572打完集显驱动闪屏求解

楼主(2020-09-23):
打完全部驱动只要打集显驱动就闪屏,U6电压从10.1拉低至0黑屏状态6V左右显示,反复拉低造成闪屏。小白求大神求教

网友:
图纸上一份啊  你说U6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状态,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