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显存加焊怎么加焊的?

楼主(2020-09-23):
手上一张显卡,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就不识别了,集显能亮,这个是不是显存虚焊啊,请问用热风枪可以加焊吗?
显卡
不识别

网友:
不亮机不一定是显存啊,还是找专业人员维修好点

网友:
集显能进,不识别,应该是供电 时钟,BIOS的问题

网友:
晕,我怎么就想不到呢,我想问问b360主板的这显卡还挑主板啊?怎么回事,换了b350-h310都点不亮,装到x370上面试了n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情况?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