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9 卡logo

楼主(2020-09-23):
dell 5459  卡logo dell处不动  刷bios 依旧  看论坛这机器有个通病 内存槽脱焊  不过内存不亮  心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内存槽问题 于是换了个槽试 果然进系统都正常  由于此机是同行回收的本  他要升级 所以还是把卡logo的槽加焊了一下 测试 没问题  装好 交差

网友A:
内存座子轻易恐怕虚焊的少,接口氧化可能行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座子轻易恐怕虚焊的少,接口氧化可能行多一些

这个机器通病了 你搜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