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60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20-09-23):
(无正文)

网友:
有可能显卡挂了

网友:
换了屏线也不行

网友:
加热一下显卡看看情况

网友:
估计显卡挂了,论坛图纸好多,量下屏线接口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A:
Y460 N卡,开机后屏幕亮,没有画面,用HDMI接头外接显示器可以看到图像, 屏幕和屏线都好的,换到其它电脑上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