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20-09-23):
联想笔记本T400接电源自动开机,开机使用十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十分钟内无法开机,就像断电了一样?主板漏电有一两年了,CPU换了新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漏电导致的,如果是的话一般是那一块漏电了,换电容方便吗

网友:
电源也是新换的

网友:
看看CPU后面有没有电容,高温久了容量下降,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结果如何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换人。你不是搞维修的修不了

网友A:
看看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这板子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看下温度

网友B:
看哪里不对就搞哪里

网友:
温度都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哪里不对就搞哪里

是这样,可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待机电流多少

待机电流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