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G4电流0.218标准无二级电压维修

楼主(2020-09-23):
惠普G4版号DA0R13MB6E1开机电流0.218心想这个电流肯定缺供电
拆机一看是HM65的南桥,那就是67系列的时序,跟着时序走,先打一遍电感组织都正常
接着开始测供电测35V二级转换电压正常

接着测内存供电1.5V正常

继续测VCCPLL1.8V正常

再测总线供电1.05V正常

当我测到VCCSA这个供电的时候,发现0v 打阻值正常

查条件芯片条件

供电 开启正常,周围也没有发现掉件腐蚀等,这个开启是1.05正常后,发出的一个PG信号,作为VCCSA的开启,测条件都正常后定芯片,装上去

亮机

网友:
黄总 威武

网友:
思路不错 基础扎实

网友:
谢谢版主学习了建议您多发一些贴

网友: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分析得很好 时序很总要 学习了

网友:
直捣黄龙  时序立功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少吗?

网友:
修的速度。。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