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秒杀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0-09-23):
接了台苹果a1708,接电源不开机。
拆机看主板,反面

正面

最重要的版号,别漏了

拿出自己DIY 利器type-c电流表,没有接上主板,
显示正常

接上主板

主板有升压,但待机不正常,太低了,
主板测量一通,问题找到了ppbus_g3h
到地了

烧鸡大法伺候。马上找到故障点了

看到了,就是它了

故障找到了,看看什么地方

看看图纸

故障已经解决,接上我的神器看看
什么情况

5v待机0.023a。20.45v就自动开机了

接上液晶屏看看什么情况

显示了,是不是很简单呀?看看我的
电流表功劳不小呀

到此电脑修好,写帖不易呀?欢迎大家加加分

网友:
拍照水平不错啊,拿捏的非常到位

网友A:
龙哥修机大神,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哥修机大神,受教了

加加分呀?今天么有看到你上班呀

网友:
桌面很干净

网友:
等我有空过来看你

网友:
这正常待机就5V吗

网友B:
DIY电流表怎么做的!

网友:
桌面锃亮锃亮的,刚换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Y电流表怎么做的!

type_c diy电源需要我可以代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_c diy电源需要我可以代劳呀

代劳?这个多少钱卖?

网友:
熟悉的电容,熟悉的味道

网友D:
楼主,几伏几安的电流烧机的。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有一块3437-B的,电池信号到ec的对地为0了,能否烧机,应该是3.3v的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几伏几安的电流烧机的。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有一块3437-B的,电池信号到ec的对地为0了,能否烧机,应该是3.3v的信号电压

网友:
电池信号到地,第一步拆充电芯片,第二部拆smc

网友E:
大神的电流表是怎么做的?  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的电流表是怎么做的?  可否指点一二

我可以帮你代劳,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号jingyicompu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_c diy电源需要我可以代劳呀

搞一个多少钱  早就想搞了  没找到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老师,就是拆不下来。我那个热风枪怎么用都不能拆下来电源芯片,感觉芯片都要被我拆坏了

EC最后拆,感觉应该是EC坏了。因为我的BOIS芯片旁边的电阻发霉了,已经代换了,是100k的联接7-8脚的1/20w电阻。已经能开机了,现在问题是电池检测不到和开机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