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麻烦看一下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9-23):
图片中6脚的贴片元件,编号是Q206,谁知道具体参数?

网友:
谢谢,有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A:
屏5V供电的芯片吧,三星上见的很多,烧了用个P沟道的三极管更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
是啊这样的TB,基本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5V供电的芯片吧,三星上见的很多,烧了用个P沟道的三极管更换也是可以的

应急把4脚和6脚跳线,临时用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急把4脚和6脚跳线,临时用着了。

如果是屏供电管,短接后会在开、关机时出现翻白眼!

网友D:
屏幕供电   找个坏板子拆个   三条腿的可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屏供电管,短接后会在开、关机时出现翻白眼!

这个屏一用着,平时不会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供电   找个坏板子拆个   三条腿的可以代替

先这么用着,出现问题的时候再换新件。

网友:
供电原件。。